西门子HMI和PLC之间的数据传递疑问

楼主(2023-11-22):
各位总工们好:
有个疑问就是:在HMI上点击“按钮”,或“通过HMI设置相关参数”或 “查看PLC参数”,那么HMI是如何知道这个是写入PLC的数据,而不是读PLC的数据呢?
在HMI变量的属性里,没看到有专门设置写入PLC或读PLC数据的设置的。
烦请总工们解惑。

网友A:
为什么要区分这个?变量读写都是可以的,只是看你需要读还是需要写。

网友B:
IO域设置里面有啊,输入或输出模式,或双模式
命自我立

网友C:
不是总工,打工人而已!!!HMI上功能元件属性问题,有些元件是只读的,有些则可以支持读写!通讯参数(读写功能)集成在元件上只需要你使用即可

网友D:
要么读要么写,或者读写都可以,这个为啥要区分,设置好对应地址,就OK了

网友E(2024-01-10):
PLC和hmi之间关联的数据是不停交换的,至于怎么交换的那是西门子的事,你只要知道改了触摸屏上的,就是改了PLC上的就完事了,因为通讯的程序西门子的程序员,或者芯片已经解决了,你我都是用户,人家肯定是把自己的软件做的越简单操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