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6071IQ写不进新程序。

楼主(2023-11-23):
屏是拆机的,但用U盘下载新程序时写不进去,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可能,你不会是直接把程序下载进去把??需要触摸屏软件上面有个下载到U盘,才可以的

楼主:
我按照这样做了,我用另一块新的屏就可以写进去,现在这块旧屏,是从闲鱼上买的,原来有程序,但就是下载不了新程序。不知为何。

网友B:
有可能优盘接口有问题

网友C:
买的旧屏有可能USB口触点氧化接触不良,我帮客户该程序就遇到过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