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1、需求简介
   电动矿用自卸车为增加持续续航,在电池供电的基础上,增加发动机和发电机组,来为电池充电(增程式)。在电池电量较高时,矿车驱动的能源来源于电池,当电池电量较低或整车需求功率非常大时,此时发动机和发电机组开始工作,进行发电。发出的电,一方面给可以为电池充电,另一方面可以为整车驱动提供电源。其中发动机以恒定转速运行。
若发电机采用励磁三相交流发电机,功率为600kw,需调节(或控制)励磁电流从而控制发出的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后,来实现恒功率输出为电池充电。
若发电机采用永磁三相交流发电机,功率为600kw,发电的电压380VAC或690VAC(可根据可控整流装置情况选择电机的三相电压),通过安装车上的可控整流装置的控制,来实现恒功率输出为电池充电。
其中电池的电压范围550~900VDC之间,最高不超过900VDC。发电机启动后恒功率运行,即为满功率运行为电池充电,当电池SOC较高或整车需求功率不大时,发动机停止工作。
目前需求可控励磁的发电机+不可控整流装置,或永磁发电机+可控整流装置,来满足整车上的需求。通讯方式采用CAN总线通讯。

网友A:
这是要买设备?

网友B:
应是卖设备的公司吧。

楼主:
公司需求一款这样的发电机

网友C:
引用楼主东方阿旭于2023-11-23 14:16发表的 发电机-整流充电机需求 :
1、需求简介
   电动矿用自卸车为增加持续续航,在电池供电的基础上,增加发动机和发电机组,来为电池充电(增程式)。在电池电量较高时,矿车驱动的能源来源于电池,当电池电量较低或整车需求功率非常大时,此时发动机和发电机组开始工作,进行发电。发出的电,一方面给可以为电池充电,另一方面可以为整车驱动提供电源。其中发动机以恒定转速运行。
若发电机采用励磁三相交流发电机,功率为600kw,需调节(或控制)励磁电流从而控制发出的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后,来实现恒功率输出为电池充电。
若发电机采用永磁三相交流发电机,功率为600kw,发电的电压380VAC或690VAC(可根据可控整流装置情况选择电机的三相电压),通过安装车上的可控整流装置的控制,来实现恒功率输出为电池充电。
其中电池的电压范围550~900VDC之间,最高不超过900VDC。发电机启动后恒功率运行,即为满功率运行为电池充电,当电池SOC较高或整车需求功率不大时,发动机停止工作。

多此一举。你发动机带发电机,向电池充电,本身的功率就已经需要大于你电池输出的功率,这不是节约环保,而是更耗能量。

设想一下,600kW的电池组会比你的600kW发动机+发电机体积和重量小吗,两个加起来总体积和重量会是多少?

网友D:
电池电压太高,实现太难,一般选用48V、60V,最高72V,这样比较适合车载电池电压等级

网友E:
电力电子如此发达,还用发电机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处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根据客户要求,增加增程器发电机主要是考虑他们那里的天然气比较富裕,而且国外温度偏低-50°条件使用,锂电池受温度的影响,还是不太成熟,我们使用的超级电容,电压平台是开发好的,所以说是不太好改变。增程器发电机组是在矿车爬坡的时候,或者超级电容能量不足时才发电的,平时使用还是以纯电为主。综合考虑天然气比电便宜。

楼主:
国内使用以纯电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