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2023-11-23):
为什么脉冲发完下面回零点回不了

楼主:
就是上一段脉冲发完下面这一段没反应

网友A:
置位S249之后发脉冲时M1847已经ON了,这个时候S249就被复位了,所以不会动
坐标广东佛山,代理英威腾,维控,永宏,军创,ABB等众多品牌15990562240(微信同号),技术支持PLC编程,上位机程序开发,伺服变频器调试以及维修(英威腾官方维修中心)

楼主:
忘记8147下降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位S249之后发脉冲时M1847已经ON了,这个时候S249就被复位了,所以不会动
谢谢朋友

网友B:
把rst m242跟SET S249换一下位置

网友C:
一般同一个轴的相邻程序间加点延时就会正常很多,定位完成》延时》再定位

网友D:
M8147改为下降沿

网友E:
for example: DDRVA D600 D500 Y0 Y1的意思是读取d600和d601寄存器的数值,该数值是脉冲发出的总数。读取d500与d501寄存器的数值作为脉冲的发出频率。脉冲的发出位置是y0,方向脉冲发出位置是y1。因为drva指令是绝对位置指令,因此y1是否输出取决于d600与d601所表示的数字是否为正。正数则输出脉冲,负数则不输出脉冲。摘引于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