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各位大佬们,我用的fx5s的plc+一个FX5-485bd通信扩展板,不知道这个支不支持ADPRW指令,3u上的485bd板是不支持的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FX5U自带RS485端口,没必要加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引用楼主幸运大弯钩于2023-11-23 22:36发表的 三菱FX5S的485BD板通信问题 :
各位大佬们,我用的fx5s的plc+一个FX5-485bd通信扩展板,不知道这个支不支持ADPRW指令,3u上的485bd板是不支持的

新的3U的BD板也支持ADPRW,亲自测试的
然后5S的话,你已经没了1通道了,就用2通道开始的
FX3U-232BD做modbus RTU主站(ADPRW指令),测试成功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14y1m77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X5U自带RS485端口,没必要加

他说的是FX5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3U的BD板也支持ADPRW,亲自测试的
然后5S的话,你已经没了1通道了,就用2通道开始的
FX3U-232BD做modbus RTU主站(ADPRW指令),测试成功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14y1m77i/

这bd板功能还升级了啊,那挺有性价比了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D:
FX5S当然可以的

网友E:
5S可以,我们就是这样的配置

网友F:
485用触摸屏来做,通过触摸屏转发给PLC,最多延迟0.1秒,作为485来说这个延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3U的BD板也支持ADPRW,亲自测试的
然后5S的话,你已经没了1通道了,就用2通道开始的
FX3U-232BD做modbus RTU主站(ADPRW指令),测试成功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14y1m77i/

不对,你把ADP-MB适配器拔了,只插BD板看能不能用ADPRW指令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