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3):
FX3U与2个相同触摸屏通讯,扩展接口通讯不了 FX3U-422-BD
PLC 通讯扩展接口设置

网友A:
一机多屏不是这样用的吧

网友B:
可以这样的

网友C:
你设置几个地方错误了 ,没有用到2通道,只用到0和1通道

楼主:
CH2 我取消设置了 也是通讯不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2 我取消设置了 也是通讯不上

你这块422BD看样子是假的,不知道PLC是不是?既然已经买了就多试试看,因为假多也多半能用,是在不行硬件换了试试看...

网友C:
已测试,没问题
威纶通和三菱FX3U自带圆口和新增FX3U-422BD连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a4y1Z7ah/

网友E:
设置如图,站号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块422BD看样子是假的,不知道PLC是不是?既然已经买了就多试试看,因为假多也多半能用,是在不行硬件换了试试看...

这个别人的旧设备 之前是好的  我重新做程序了  触摸屏 也显示都通讯成功过  不知道怎么的 没多久 几十分钟 后发现 一个通讯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测试,没问题
威纶通和三菱FX3U自带圆口和新增FX3U-422BD连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a4y1Z7ah/

这谁的视频 拍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292378]
设置如图,站号改下

触摸屏地址是0
  PLC CH1  地址也是0

网友F:
熊迪,还得悟!!!7楼真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谁的视频 拍了个寂寞

呵呵,

网友G:
422bd通讯,plc还需要设定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用的是CH1通道,参数设定错了,要跟触摸屏上的通信格式一致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I:
哔哩哔哩上好像是说BD板不能选PLC类型,要选BD形式通讯.(设备类型)

网友J:
什么情况会这样用两个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