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4):
如题,s7-200 smart st30 以太网连接威纶通,在触摸屏上只有smart200 Ehxx这个才能选择网络,所以不会选错,地址填plc的ip.端口就不知道plc哪里设置了。很多教程都这样,然后说plc不用设置,就可以直接读写vw。但我连不上plc。一直用232和485,没玩过网线这种高端的。触摸屏也不支持modbus tcp,请问各位大能如何设置。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所说的问题,我们项目一直都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所说的问题,我们项目一直都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啊   [attachment=292316]

触摸屏我也是这么设置的,就是plc那边需要怎么弄。

网友A:
PLC就设个IP就可以啦

网友B:
直接连接PLC的地址就行了啊,我都是一次性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就设个IP就可以啦   [attachment=292318]

我也设置了固定ip,下面也是255…,网关也是4个零。触摸屏也改的plc的ip。屏是公司本周买的新的,plc是上周买的新的。其它人都是搞单片机,dsp的,就我一个人开始学工控。用过威纶通的tk6070ip,tk6071ip.mt6100i.一直自己做连接线,应该过了新手期了。熟悉modbus rtu报文。但第一次在屏上面栽了,型号cmt3150x。难道太先进了超出了我的想象?

网友C:
触摸屏不支持modbusT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不支持modbusTCP?

cmt3105x还真的不支持modbus tcp

网友C:
引用 楼主:

cmt3105x还真的不支持modbus tcp

网友D:
屏的IP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的IP设了吗?

设了,就是触摸屏上面的地址。网上教程8071之类的看了不少,就是不知道plc要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了,就是触摸屏上面的地址。网上教程8071之类的看了不少,就是不知道plc要怎么设置

检查一下网线

网友E:
直接设置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