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马达零点漂移

楼主(2023-11-24):
伺服驱动器面板显示0 ~3的漂移,伴随着马达轻微抖动,伺服有使能,刹车也打开了。 检查脉冲口也没有发脉冲。
之前有见过这个情况,还以为正常。请问是那个参数需要设置吗??

网友A:
伺服本来就不是静止的,调整一下刚性,惯量比看看

网友B:
250的惯量,13的刚性试试

楼主:
已经好了,原因是编码线的屏蔽线断了。

网友C:
刚度,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