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三菱MR-JET-G伺服用CC-Link IEF Basic协议链接软元件表

楼主(2023-11-24):
各位道友,大家好,刚接触MR-JET-G的伺服,想求三菱MR-JET-G的伺服用CC-Link IEF Basic链接软元件表,看了些资料,说和MR-JE-C伺服的差不多,查MR-JET-G的对象字典,也没弄明白,特别是回原点方式那一块儿,6040h控制指令,我看只有对应的布尔位状态,怎么有些回零方式的也传到这个地址?那对象字典,6098h和60E3h,回零方式,有对应的链接软元件吗?不用控制吗?

网友A:
要啥回零?直接带电池的……,回零就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清零一次即可,就是普通的定位指令一样的用法,不支持中断定位

楼主:
查了下,回原点6098h可以通过伺服PT45参数设定回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