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5):
一套设备输入点只要6个,输出控制很多电磁阀,用FX3S最多可以扩展多少输出点

网友A:
FX3S不可以扩招IO,难道你不知道吗

网友B:
最多可以扩展4个输入或者2个输出点。只能有一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多可以扩展4个输入或者2个输出点。只能有一顶

注释都是定死的了……,无中生有?

网友C:
只要想扩展,都可以搞定
哪怕PLC不支持扩展,可以用触摸屏宏指令中转控制

网友D:
使用FX5S,最大可达80点

网友E:
用这个PLC一般都不考虑扩展输入输出的

网友F:
好像14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释都是定死的了……,无中生有?

你懂什么!可以FX3G扩展BD卡的

网友B:
还可以扩展FX3U-4AD-ADP  FX3U-4DA-ADP FX3U-485/232等

网友B:
FX3S支持FX3G的BD卡和左则的ADP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懂什么!可以FX3G扩展BD卡的

你说的这些个扩展IO的XY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跟我说什么通讯,用什么MOdbus RTU的IO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个扩展IO的XY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跟我说什么通讯,用什么MOdbus RTU的IO板?

你仔细睁大眼睛看看吧

人家可以扩展4个输入点(FX3G-4EX-BD)或者2个输出点(FX3G-4EYT-BD)。
使用内部寄存器地址M8112--M8117

你不懂还真是个倔牛啊

网友B:
本不想理你,没想到你还这么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