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中除法块

楼主(2023-11-25):
四个除法块,“/”,“/P”,“D/","D/P",用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 16位除法计算
/P 16位除法沿计算,就是前面的条件一直ON,也是只计算一次,如果想要再次计算,其前面的条件要再次OFF/ON一次才行。
D/ 32位除法运算
D/P 32位除法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