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5):
各位大佬们,威伦通触摸屏TK8072IP上面有一个usb口,能不能接个usb口扩展器分成2个口,一个sub口插u盘一个usb口和扫码枪通信,会冲突吗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zsfjn

网友A:
不会。昆仑通态的试过,没问题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注意一下先后顺序就好了, 避免触摸屏识别出错,可以先接扫码枪再接U盘

网友D:
cmt系列试过可以

楼主(2024-01-05):
项目做完了,用的TK8072IP触摸屏,可以确定USB口是同时插扫码枪和u盘的,可以接扩展口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有始有终
  •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项目做完了,用的TK8072IP触摸屏,可以确定USB口是同时插扫码枪和u盘的,可以接扩展口

网友E(2024-05-09):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F(2024-07-04):
引用 楼主:
    项目做完了,用的TK8072IP触摸屏,可以确定USB口是同时插扫码枪和u盘的,可以接扩展口

    USB供电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