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这种错位的数据,有没有好的比较方法

楼主(2023-11-25):
1.图1,图2中M84、M91为什么显示错误的结果,不应该点亮的(没有双线圈冲突);
2.最后一张图片中,A、B两条线的数据,A点和B点是同时发生的,C点数据落后于A点四分之一个周期,PLC可以直接比较A线和C线的数据吗(平行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该不该输出由比较决定,
但你的程序重复输出这种低级问题到是不少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你在用之前复位m83到85不就没有了吗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两位意见。
后来把DEZCP放在M8000后面,显示的比较结果就是正常的。
这种相差90度角的两路方波,显示的是电压值,有什么好的比较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