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3台fx5u的in如何並連一起

楼主(2023-11-26):
3台fx5u的in(x4)如何並連在一起才不會出問題,3台負電源接一起,x4也並連接一起,只一台開電源另外二台沒開電源,電源的那台x4為什麼會on,如何接才正確

网友A:
每台PLC的SS端接开关电源的正24V;PLC的0V不接任何线,每台PLC的X4并接在一起,而接X4的按钮或开关的另一端接开关电源的0V,这样子,只要按钮按下X4同时为ON;
实际上,FX5U三台联机还可以用简单CPU通讯的方法互联,或者其它通讯方式互联,很方便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因为是湿节点,不通电的情况下因为存在回路导致IO点导通,常规思路一般是用二极管做隔离,如果不是高速信号,更简单的方法是用多刀继电器做隔离,14脚的继电器可以同时输出4路同步信号,而且都是干节点,存粹的通或者不通,不存在倒灌的情况~

网友C:
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网友D:
都FX5U了,用通讯啊。
只接一个,另两个通讯读取

网友E:
方法二种:1.将4台PLC的输入电源回路并在一起,2.各自用各自的电源,但需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并中继。
相信自我!

网友F:
可以通过内部网络连接在一起

网友G:
简单CPU通讯,随意搞,超简单

网友H:
用简易通讯读取看看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