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00PLC中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3-11-26):
请教各位老师,在SCL编程环境下,如何:1, 把1个字拆分成BOOL型数据? 2,反过来有如何把BOOL型数据转换成1个字?谢谢

网友A:
其实不需要拆分,按位进行逻辑运算就行了;

网友B:
采用STL语言就简单了 搜索一下教程或视频

网友C:
简单的做法
BYTE.%X0:=BOOL1;
BYTE.%X1:=BOOL2;
...
BYTE.%X7:=BOOL8;
反之交换变量。
还能用PEEK和POKE来做,那个解释比较麻烦些,可以看一下西门子官方范例

网友D:
SCATTER
GATHER
这个针对数组的
如果要针对任意 byte word dword 的话可以自己写,楼上的方法直接封装成一个块就行了

网友E:
用的s7-200,高级的不了解。
你觉得,mb0,,与m0.0,m0.1…m0.7是什么关系?
你猜猜,set vw0.1,会不会影响vw0数据啊?

网友F:
需要用直接用就可以了。不需要拆分,因为它本身就是独立的位然后构成字的。比如说MW0,就包含M0.0-M1.15,再比如,IW0包含的是I0.0-I0.15,需要啥用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