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7):
比如网线已经连接至KTP触摸屏,连接后点了在线,我想在电脑上操作触摸屏某些画面的按钮,还要操作哪里才行?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在博图里操作触摸屏吗?在线仿真就可以,前提是电脑和触摸屏的设置都搞好了。相当于电脑里有一块触摸屏,和现场的一样。

楼主:
就是在博图操作触摸屏,知道咋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在博图里操作触摸屏吗?在线仿真就可以,前提是电脑和触摸屏的设置都搞好了。相当于电脑里有一块触摸屏,和现场的一样。

就是在博图上操作触摸屏,咋弄?

网友A:
程序编好,把触摸屏和PLC程序放在一个项目里,设好IP地址在同一网段,在网络视图进行组态。
PLC开启仿真运行,触摸屏也开启仿真运行。如果通讯不上还要设置PG/PC,网上有教程,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
大哥,你这是仿真吧?我想问的是电脑上操作实际触摸屏的动作

网友A:
我有个疑问,有人引用我的帖子进行回复,我的短消息里为啥没有通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有人引用我的帖子进行回复,我的短消息里为啥没有通知呢?

我也是新人,你回复了,我也没收到系统任何提示,都是我自己翻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人,你回复了,我也没收到系统任何提示,都是我自己翻看的

哦,我搞错了,道理差不多,仍旧是建立网络连接,设置在同一网段的IP地址。主要是PLC端要设置好: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访问。
在PG/PC里设置S7 ONLIE对应的HMI连接。
运行PLC,然后启动触摸屏仿真。
我做了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