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7):
气缸急停,复位,动点原点信号,屏蔽,滤波,输出控制报警这些应该都不能少的把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写

网友B:
加个可动作条件

网友C:
太复杂了,写软件特别是在进行块封装、FB之类的模块化编程的时候,一定不能想着把所有功能都塞到一个组件里面搞定,软件开发的基本原则就是高内聚低耦合,只有强相关的功能才可以封装到一起。

当然,这都是理论,实际操作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

举例:
我自己用的单线圈电磁阀气缸控制,输入只有使能(Enable)、输入(InPut),原点(SensorA)终点(SensorB),时间脉冲(TP),超时(TimeRange),复位(Reset)
输出点只有 输出(OutPut)、报警(Alarm)

块内的逻辑只有电磁阀输出,原点终点和超时报警逻辑,其他没了,这就已经很复杂了

至于说1L提出的那些复杂功能,不好意思,都不是气缸控制块应该管的事情,气缸控制就只管气缸控制

急停应该是状态管理的任务,滤波应该是输入模块的任务(我自己的程序会再写一遍输入,从X点过渡到M点或者其他什么内部软元件,且在整个程序最前面),至于输出互锁,特殊逻辑之类的,也都是M点内部运算完成以后再输出到Y点

简单来说,不能动的条件全部串到Enable前面,Enable没了气缸块自己保持自己的状态,要做自动撤回就在输出上再串上enable,包括1L提到的什么屏蔽,无非不给使能嘛;要求动的条件全部并到InPut前面,手动也是动,自动也是动,手自动共享块提供的基本功能和超时保护,至于点动也好,连续也好,控制一下输入不就行了,另外写程序去搞定,如果频繁使用也可以封装~
  • 下载积分:+5(oyangsiyuan) 好贴好贴!

楼主:
    很感谢各位师傅能回复我的贴子,
    其实我用气缸也不是很多,希望和各位师傅能一起交流,这个行业虽然是一个理科专业,但是每个人的思维与自己的设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每个人见解是不一致的。
    我今年6月份开始参加这份工作,以前就是一名普通维修工,工作时间比较短,如果我说的不好,也请大家见谅,请我说一下我的见解。
    这个急停呢就是使能,如果拍下急停,如果拍下急停说明有紧急的事情,到了不能等待的时候,需要分两个方面区考虑问题,1.气缸的状态就是气缸的控制点要不要都进行复位,还是气缸要保持住原来的状态,2.自动触发和手动触发要不要都进行复位,至少我是认为触发问题都是要进行复位的。
    动作超时报警,要不要做两个报警,报警输出要置位报警,
    复位呢,要把报警的输出进行复位,也要把定时器进行复位。
    信号屏蔽的问题,要不要进行定时器后触发信号,线圈得电后,直接得到输出的信号。
    触发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怎么想好。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谢谢大家。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才毕业半年不到就能观察出这么多东西,不错;3楼大佬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互锁加上,再加1个中泄阀泄气触发标志位就差不多了,可以适应绝大多数应用场景了

网友E:
    多做几个项目就能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了

网友F:
    搞那么复杂,最终代码量大,执行效率低

网友G:
    气缸块  感觉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本身气缸动作就很简单  即使是双头阀 也只是多了个保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