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有没有大佬能分享点真实的项目流程图,想试试自己的水平,网上的案例都是一些入门单流程项目,一个流程步就玩了,想编程点多流程交叉块思维编程,拜托了。

楼主:
最好能编程个吧月,累死我

网友A:
你要的是别人的饭碗,指令大家都懂,都会仿手册上的,但思路和算法是长期的经验。
也不算把,动作视频就好了,至少要知道几个气缸,电机

网友B:
太闲了,同求
有了踢我一脚

网友C:
这么闲,要不你们装一个factory IO自己玩
看了是个仿真的软件,里面有实际案例没

网友D:
这是之前第一次独立做的项目,一个简单的两轴上下料机型,用来试手比较方便。当时是用的modbus通讯去做的控制,调试花了两天,就单通讯搞了一天。
只测试也可以用脉冲去控制,现在只能上传流程图。点表上传不了,可以先看下,有问题和需要再随时沟通
多谢,上午刚看了一个码料机的案例,那个要计算每次偏移量,你这个跟那个差不多,你这个真实情况应该用XZ插补产量高
附件: 激光上料机工作流程.pdf (140 K) 下载次数:166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tangshi

网友E:
    子母车,母车在轨道上纵向往返跑,子车被母车带着纵向跑。房子两边各有一条纵向轨道和一个母车和子车,房子里边有横向轨道,子车在横向轨道上跑;一边子母车取料,另一边子母车放料,一个房子有5个子车工位,分别放五次料,总共30个房子,取料和放料不打架,慢慢玩吧
    这种实用吗,走XY插补Z字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子母车,母车在轨道上纵向往返跑,子车被母车带着纵向跑。房子两边各有一条纵向轨道和一个母车和子车,房子里边有横向轨道,子车在横向轨道上跑;一边子母车取料,另一边子母车放料,一个房子有5个子车工位,分别放五次料,总共30个房子,取料和放料不打架,慢慢玩吧

    这是以前做过的实际项目,什么插补,不干这个的事,子母车都需要调配,需要用无线通讯,子母车是在房子里里外外,穿插行走的,
    大概明白了,纵向2母车一收一放料,每条横向轨道1或者2辆小车负责运料,互不干扰,我只能想到火车调度那样每个工位预留时间,超时就跳过,通讯轮训那样
    tangshi

网友E:
    就是类似AGV小车,当时做的很费时间,够你玩的了,做好也可以卖钱,主要是稳定运行,通讯和定位,还需要考虑给车子自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