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连接大屏输出画面

楼主(2023-11-28):
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可以连接大屏输出画面。

网友A:
威伦通cmt-hd

网友B:
也可以加电视盒子来实现大屏显示
原来系统是改造还是新作的系统?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新作设备,客户要求将人机界面的画面投到大屏上显示,方便观看。

网友B:
触摸屏品牌没有严格要求的话 可以成套用 有7寸 10寸 15的 加上电视盒子就行了
可以做类似9宫格之类的显示
也可以遥控操作
当然也可以使用远程物联网功能
远程编程调试都可以实现
可以加微信交流 签名里面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正解
引用 网友A:
威伦通cmt-hd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