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通讯测试是成功,就是连不上PLC,这是什么问题各位大佬指导下

网友A:
直接网线插电脑和PLC,如果还是连不上。软件可能要重装了。

网友B:
新款PLC?软件版本太低。之前遇到过。升级软件1.54以上

楼主:
版本低了,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B:
新款PLC?软件版本太低。之前遇到过。升级软件1.54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