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8):
这是贴标机上控制步进电机用的,三菱PLC,我懂的不多,在此请教下各大佬。

网友A:
定时器前边不要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节点

专业外协

楼主:
上升沿和下降沿后面不能用定时器是吗?我明天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92521]

改成这样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子吗? [attachment=292522]

都用PLC,还有继电器电路写法,
SET M1 ,RST M1不行吗?

网友D:
不能用上升沿,上升沿触发只有一个周期,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看来你没搞懂上升沿下降沿的意思,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难道你PLC程序的扫描周期大于定时器200MS?
引用 楼主:
上升沿和下降沿后面不能用定时器是吗?我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F:
可以试试4楼的方法

网友G:
上升觸發或下降觸發,訊號遠快於計時器;且訊號為當下觸發時導通,所以不適合用計時器,如果一定要用請透過自保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H:
沿指令不能控制定时器吧

网友I:
根本就不需要定时器,脉冲发送结束M8029会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完全可以用M8029复位;
下面的程序就可以了:
IF  LDP(1,M0)  THEN
     M22:=1;
END_IF;
Y2:=M22;
PLSY( M22 , 2000 , 4000 , Y0 );
RST( M8029 , M22 );

当然还可以更简单:
SET( LDP(1,M0) , Y2 );                 (*用一个上升沿启动*)
PLSY( Y2, 2000 , 4000 , Y0 );       (*脉冲指令*)
RST( M8029 , Y2 );                       (*脉冲发送结束M8029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复位Y2*)

当然我还是喜欢怎样写:
SET( LDP(1,M0) , M22 );
Y2:=M22;
PLSY( M22, 2000 , 4000 , Y0 );
RST( M8029 ,M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