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9):
兄弟们,三菱的fx3u-485bd板可以做modbus从站吗?做主站是我知道是可以的,要用rs指令写modbus的报文格式,但是做从站是直接按照485adp-mb的数据格式设定就可以了吗?还是要用RS指令把接收到的数据用MODBUS的报文格式返回去?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破案了兄弟们,下面是三菱官方的回答
Q:FX3U-485-BD 能不能做modbus RTU通信
A:FX3U-485-BD不支持modbus RTU通信,只能以无协议通信的方式来执行,用RS指令发送modbus报文格式

Q:请问FX3U-485-BD可以做modbus从站吗
A:不能的,这个模块不支持modbus

Q:FX3U-232ADP-MB/FX3U-485ADP-MB是否可以通道1与通道2都做modbus 通信主站
A:不可以,modbus主站只有一个通道可以做,
    每1台PLC可将1个通道使用在MODBUS通信上(可使用MODBUS主站或MODBUS从站中的任意一种)

Q:我扩展2个FX3U-485ADP-MB,一个做modbus主站,一个做modbus从站可以吗
A:不支持,3u只能其中一个通道做modbus,无论主从,您另一个可以尝试用无协议做

Q:FX3U-485ADP-MB做modbus通信的同时,第二通道可以做哪些协议
A:第二通道可以做N:N网络、并联链接、计算机链接、无协议通信、变频器通信,就是不能做modbus

Q:FX3U-485ADP-MB作为MODBUS主站时,可以同时执行几条通信指令?
A:FX3U-485ADP-MB作为MODBUS主站时,可以同时驱动多条ADPRW指令,但同时只执行1条指令,
      当前指令结束后,执行下一个ADPRW指令。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总结,想要方便点的,功能多点的,加钱 买FX3U-485ADP-MB 。
那3u可以淘汰了,还不如用fx5u,功能多性价比高点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你应该说清楚单独的BD板不可以的,需要带上ADP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亲自测试,23年的3U
FX3U-232BD做modbus RTU从站,测试成功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j411D7pn/?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FX3U-232BD做modbus RTU主站(ADPRW指令),测试成功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14y1m77i/?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你这个是加上ADP-MB适配器才可以的吧,拔了就不行了。那我直接用这个ADP-MB不就行了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B:
感谢楼主自问自答。正在研究200SMART跟3U的MODBUS-RTU通讯。目前3U做主站,200SMART做从站能通讯上,但3U的485ADP模块SD和RD等闪红灯,不知道是否正常。第二个问题,3U读多个寄存器正常。写多个寄存器,200SMART这边只有第一个地址正常,第二个地址开始没有数据。有大神指导下么?

网友C:
三菱的fx3u-485bd板可以做无协议从站吗?

网友D:
妥妥的上ADP ,或者自己按照MODBUS RTU协议进行数据整理 发送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E:
485BD+485ADP-MB,485BD用RS指令做主站,485ADP-MB做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