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NC433

楼主(2023-11-30):
大家用CJ1W-NC433控制过松下A伺服吗,有没有案例

网友A:
只是接收差分信号,跟413一样的用法,但比413脉冲频率高,能最高达到500k

楼主:
413也没用过,4个轴,我只用一个轴,其它3个轴不用,怎么设置

网友B:
就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官网应该模块的用户手册,对着看

楼主:
谢谢大家,前两天找到了怎么设置,这几天在看怎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