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如图,忽然发现用西门子的TON定时器做个定时脉冲输出,不能使用自身的背景数据块的变量TON.Q做输入变量,否则定时器不会工作。
但是为啥三菱的就可以呢,不知道其他的plc行不行
  • 下载积分:+1(lxdddd1) 好贴好贴!
  •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把自加指令放前面就可以了,这只能说是和扫码周期有关了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这是官方手册的说明,只能按它的方式写,至少要健一个中间变量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定时器的刷新周期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并且刷新周期很快,程序扫描周期很难捕捉到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第一张图,如果在那一行的最后加一个局部布尔量输出,然后将其常闭触点加至最前面,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定时器为了更精准,应该是异步的计时,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如果在那一行的最后加一个局部布尔量输出,然后将其常闭触点加至最前面,应该就可以了吧

    可以,但是为啥三菱的用自身TON.Q就行了,西门子的不行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https://www.sohu.com/a/193782939_691475
    这个200smart的也要这样,多加一个中间变量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第二张图中,三菱定时器好像不能那样用吧,那样定时器是不能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中,三菱定时器好像不能那样用吧,那样定时器是不能复位的

    那个写错了,写成累积型定时器了,改成T256就可以了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