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如图网上看到的一个 截图,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现在远程网关多得很,没必要纠结一个牌子

网友B:
用过三四个

网友C:
这个便宜,兄弟买个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D:
应该可以用  就是蒲公英的技术支持太不好了  需要花钱才会有服务

网友E:
有几十元的 还有几百 几千的 看自己的具体应用  喜好
没有绝对的好坏
附件: 远程控制说明2020.pdf (3958 K) 下载次数:100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4g的话 现场信号不是很弱,远程编程  调试没有任何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用过五六台,可能是不会用,非常之不稳定,不建议使用(相比驿唐汉枫有人等品牌)

网友G:
蒲公英有一款专门远程PLC调试的网关,R300系列,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b11e16u6bdc&id=630565497667&spm=a1z09.2.0.0.6a4f2e8dPuH3ec&sku_properties=211022001:25460666

硬件300左右,sim卡100左右,比市面大多数网关便宜

网友H(2024-01-02):
我用过 蒲公英的R300系列,有几个方面不友好,路由器界面打开比较慢(切换页面都慢),仅支持3台设备,包含自己的电脑,所以仅支持2台(多了,按台收费),最难受的是,就算是买了多台授权,每个需要远程的路由,不能一样,不然就冲突了用不了,比如我一台设备是10.168.1.1  挂载额plc是10.168.1.50 触摸屏是10.168.1.100  伺服四个分别是 10.168.1.2        10.168.1.3     10.168.1.4    10.168.1.5   另一台设备,就绝不能用以上的ip,,所以我十几台同样的设备,每个都需不同ip那非常不方便的

网友I:
公司用过7-8台,单纯的使用,问题不大。

另外,就是每个账号,只能免费连接一个蒲公英设备,再增加的话,就要额外收费了。
我们之前,都是把之前绑定的蒲公英设备解除,然后再绑定新的蒲公英设备。之前是免费的,现在每个月只能解绑3次了。

另外,有个新疆的项目,项目中,有1200的PLC,也有smart200的PLC。能监控,但是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为什么。
客户现场,拉的宽带(没错,客户为了那条生产线,单独拉了跟宽带),所以,信号没有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J:
估计由于不是专注PLC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优化,希望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