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 原点回归

楼主(2023-12-01):
各位大佬,今天碰到了一个程序,程序没有使用原点回归指令ZRN和DSZR,不知道送料和切刀是如何恢复原点的,请大佬指教下......
小白一个,最近刚开始搞三菱PLC的过程控制,看完了步进和伺服控制的视频,以前只搞过西门子过程控制,所以还请说的详细些...

楼主:
送料电机是伺服控制的,切刀是步进控制的...

网友A:
用其他脉冲指令,比方先去碰正极限然后反转,碰到原点光电直接停止然后视当前位置为原点呗,精度要求不高随便搞

网友B:
要么精度不高,使用其他脉冲指令来做回原点清零操作,要么使用了绝对值伺服,根本不用回原点,看下有没有原点信号呗

楼主:
要求精度不算高吧,±0.2mm,送料轴行程4mm左右,送料轴没看到有限位开关;切刀轴有两个限位,但切刀轴的两个限位是轴臂的上下限位,切刀是从下限位开始,向下切8mm,所以下限位应该是切刀的原点

网友C:
绝对值伺服,无非就是第一块料报废罢了

网友D:
FX3U的官网有一本运动控制手册,写的很详细。

网友E:
一看手册。例子。再结合实力轴,很简单就能搞定。有些马达控制凸轮的。我们这里用伺服马达加减速机,控制凸轮带动模具切料。轴侧转一圈,切一次。

网友F:
很多时候回原点不一定要使用原点回归指令,自已也可以用脉冲指令编写回原点的逻辑程序
相信自我!

网友G:
没限位没回原点指令那就是位置清零做原点呗,比如切下后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