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源程序已丢失,程序是从PLC中上传的,没有注释;
电气图纸也已经丢失,让操作员讲解工作流程,操作员也是只会按启动、停止和急停;

这种情况下,要怎么看懂PLC程序?
请大佬们支支招....

网友A:
这种有触摸屏信号的,配合触摸屏把IO和一些操作元件注释加上去,再慢慢理解了,没有触摸屏,就要了解设备IO点注释和作业流程,才能慢慢理解程序
  • 下载积分:+1(放牛人)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触摸屏信号的,配合触摸屏把IO和一些操作元件注释加上去,再慢慢理解了,没有触摸屏,就要了解设备IO点注释和作业流程,才能慢慢理解程序

    用的工控机,做的视觉采集,就和PLC关联了5个点,其他点都是PLC控制设备的,没有其他IO点了,上传的程序,IO点也没注释

网友B:
    先要完全清楚工艺流程,再搞懂各输出点的功能,慢慢来多花点时间

网友C:
    从输入X输出Y一步步推导,比如某个步骤输出功能没有,先找到输出点Y,从输出点慢慢向前摸索
  • 下载积分:+1(放牛人)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1从现场查出实际IO
    2从触摸屏变量和PLC输出点反向推导
  • 下载积分:+1(放牛人)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

网友E:
    什么都没有大神来也是不好搞~小白就当綀手了~对对输入输出再下手

楼主:
    谢谢各位,一点一点来吧,急不得这事

网友F:
    注意没搞懂之前,不要盲目的去动程序,避免不必要的停机。到时候叫天天不应

网友G:
    这个要慢慢地研究。

网友H:
    你找出对应的手册看下就行了

网友I:
    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要想完全弄明白是不可能的。有些程序段也不一定有意义。
    只能说走到哪,说到哪。

网友J:
看具体的程序了
你要是维修的话 找相关的程序就行了
没有必要都搞懂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K:
程序放上来。纸上谈兵没有的。看机器动作。都能摸到瓢了。又不是倍福。怕个啥。干就完了。日语,韩语注释。还不是一个个翻译过来。没有自己加。

网友L:
直接清空PLC存储器,花几天时间理一下线,问下现场工人,直接重新写。搞不好重写要比你改他的程序还要快

网友G:
J了解全部工艺的情况下可以。

网友M:
所以有时自己重投搞还更快,原带的程序还不一定全有用
引用 网友L:
直接清空PLC存储器,花几天时间理一下线,问下现场工人,直接重新写。搞不好重写要比你改他的程序还要快

网友N:
先看有触摸屏没?有触摸屏先了解触摸屏熟悉单机,没有的话只能找现场操机手了解单机顺序和流程

网友O(2024-01-11):
需要确认I/O信号,X/Y是什么,在程序内一点点恢复注释
然后,设备运转观察动作流,加深程序理解
慢慢来吧。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G:
这个要一步一步地逆推,很花费时间的。

网友P:
自己重新写,绝对比摸索别人的不明要快。看别人的程序主要是思路和指令用法,从来没耐心解剖别人的程序。刚玩plc时,在闲鱼买了自由口模拟modbus rtu的程序,和卖家试了两天,还是搞不定,最后还是直接按照手册,买个串口看报文了瞎改瞎试才摸清的,包括子程序cec-16也是复制论坛里面的,我的帖子也有说明。后来再看当初买的程序,我明白对方对三菱低端plc也是新手,之后如果不是看指令用法,一般都不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Q:
没有注释,写程序的人都不能理解全部

网友R:
高老庄的高

网友S(2024-04-16):
视觉检测PLC程序很简单的,就是检测前面物品到来信号,然后输出触发拍照,接受电脑图片比对结果报警输出或剔除结构动作,按这个思路及简单电路接线就可以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