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41 ERR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3-12-01):
施耐德TM241CE40T PLC ERR指示灯快速闪烁,PWR指示灯正常亮,其余指示灯不亮
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是正常运行的机器出现了故障还是刷机或者恢复程序后才出现的故障?

楼主:
@1楼
是买的一个二手PLC,上电就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
是买的一个二手PLC,上电就出现的问题
不用管他,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可能是里面有程序,但模块硬件改变了,所以抱错了.
只要能通讯,可以重新写入程序试一试.

楼主:
@4楼
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