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gs运行环境不匹配

楼主(2023-12-01):
触摸屏型号是tpc7012cf,用最新版mcgs pro 3.3.6.6354下载的程序,运行环境自动升级成了3.3.6.7041,结果就一直出现“运行环境不匹配,请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A:
制作U盘时选择更新运行环境,用U盘重新下载

楼主:
已解决 E1系列的屏不能更新运行环境,但是需要最新版本组态软件,这就需要下载时千万得把更新环境的对勾点掉

网友B(2024-03-31):
运行环境不匹配,请更新至最新版本,断电开机一直显示这个,也没有进度条。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