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1):
草率了,汇川H3U竟然不支持触点变址,还有什么办法变址吗?

网友A:
好像低端plc都不支持母线开头变址。比如三菱fx1s.fx3u.
3u支持

网友B:
3U还是支持的
是的被坑了

网友C:
汇川PLC有专用的指针指令

网友D:
还是用指针吧。

网友E:
应该可以
你这个事什么型号的PLC啊

网友F:
查了手册  确实不支持

网友G:
转成D 变址就行

网友H:
很多国产PLC都模仿三菱,但没有一个能把三菱模仿全面的。
个人认为三菱FX5U的灵活性是最高的,比西门子和codesys都要灵活。
确实

专业外协

网友I:
三菱的2N可以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 [attachment=292670]

H3U可以,H5U只能用指针指令,本人有点笨,理解不了指针,

网友K:
用数组来做相对指针还简单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H3U可以,H5U只能用指针指令,本人有点笨,理解不了指针,

指针与变址差不多意思的。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