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2):
我也经常用昆仑触摸屏,但是重来没有做过这个操作记录画面,没用每一个操作都记录下来了 。还有就是我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比如说频率和电流读取到了触摸屏上,怎么传送给plc的存储器比如vd400和vd404,还有就是怎么把plc的pid运算好的频率数据传输到触摸屏的的频率输入框地址是48513,就是PLC运算好的频率传送给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再写进变频器, [upload=1 [upload=1

网友A:
这个苦逼呀。

网友B:
历史数据存盘,操作日志存盘

网友C:
去看手册,里面全有,看样你没看过手册

网友D:
昆仑的都是些脚本的,

网友E:
昆仑的屏适合专业的程序员使用起来很方便,很多功能需要用到脚本编写,没有C语言功底不好上手。
相信自我!

网友F:
正在学习MCGS中

网友G(2024-03-14):
1.我也经常用昆仑触摸屏,但是重来没有做过这个操作记录画面没用每一个操作都记录下来了 。
答:在实时数据库建立一个组对象,组对象成员可以存放很多变量,再通过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就可以了

2.还有就是我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比如说频率和电流读取到了触摸屏上,怎么传送给plc的存储器比如vd400和vd404,还有就是怎么把plc的pid运算好的频率数据传输到触摸屏的的频率输入框地址是48513,就是PLC运算好的频率传送给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再写进变频器
答:你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之间有个连接变量,PLC与触摸屏之间也有个连接变量,可以两个连接变量直接设置成一样的,就能相互读取;也可以直接在策略里面写个脚本,通过赋值指令传给PLC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