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P-4402WW触摸屏

楼主(2023-12-03):
Pro-face GP-4402WW触摸屏,启动时右下角区域是蓝屏的,正常吗?

网友A:
能不能正常启动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启动后正常不?

楼主:
启动后,是正常的

网友C:
专业外协

网友D:
启动后,画面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E:
开机都这样,不是蓝屏,蓝屏哪有蓝一个角的,可以理解为开机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