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下载会清空参数吗?

楼主(2023-12-04):
FX5U修改硬件后下载会清空参数吗?
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网友A:
修改什么硬件,下载的时候不选择参数 参数就不会更新

网友B:
不会请空参数。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不会换主板吧

网友D:
我之前下载 没注意真就清空的 见鬼了,FX3U 怎么下载都不会改变寄存器里的数据!5U确实遇到过这情况 。

网友E:
别点全选就好了,改了什么就下载啥,还有下载之前可以全部读取,不行还可以恢复啊,

网友F:
應該是下載的選項自動勾選到覆蓋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