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设备同步问题

楼主(2023-12-05):
问题描述:
一:有两台传送带,前面一台是变频器控制直线电机,后面一台是伺服脉冲控制,后面传送带高于前面传送带,伸出一点产品落在前面传送带上。
二:两个传送带的皮带都有画格子,格子尺寸相同,每个传送带格子位置有开孔,使用对射光电检查传送带速度。
三:要求后面传送带产品放在格子中间,一定要落在前面传送带格子中间,误差不能超过50MM。因机械结构原因直线电机端不能安装编码器。

网友A:
取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或者通讯读取变频器实时速度)做伺服脉冲速度,光电检测格子边缘做位置检测同时启动伺服.里面具体方案及细节还需你自己考虑!
祝你成功!

网友B:
同步问题,同步解密。

网友C:
误差范围这么大
你把光电装在直线电机 格子那
基准速度 由程序一起给 PLC配个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就行 50mm误差真的随便做
每次中断 对脉冲进行一次位置叠加 效正一次位置 保证2者相对误差很小 就行 绝对不会超过50mm

网友D:
前面速度快一点,在固定位置等待。

网友E:
理率上50MM的误差控制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的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