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选型推荐

楼主(2023-12-05):
做个项目,目前预估了一下io点位在160的样子,不需要模拟量,需要使用触摸屏做人机交互。有没有比较好的选型推荐

网友A:
先搞清楚你要几个轴,需要跟谁通讯,用到什么协议……

楼主:
不使用伺服、驱动这些,就是一些普通电机、气缸、行程开关什么的,就触摸屏和plc就够了。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你要几个轴,需要跟谁通讯,用到什么协议……

网友A:
按照你这样3U已经满足你了

网友B:
3U或者5U呗,触摸屏用威纶通。

专业外协

网友C:
160点属于中型系统了,建议用Q系列PLC,功能强,扩展维护都很方便,若设备分散且可以组建分布式系统,就近安装接线,减少布线量和主电柜的体积

网友D:
FX3U-128MR,再加几个IO扩展模块,非常适合,价格也便宜

网友E:
选型前先要规划好。

网友F:
成本不极限的话FX5U/S+cclink或者cclinkief+第三方IO模块就挺好,绝大部分设备都够用,也能方便扩展

网友G:
FX3U+IO扩展模块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H:
便宜的话 选择3u+扩展输入输出模块 性能 5u起手

网友I:
FX5S+远程模块。比FX3U更具性价比,性能更加强大

网友J(2024-01-23):
同楼上,FX5S价格美丽,配昆仑屏非常不错
汇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
昆仑技创/威纶通/普洛菲斯
技术交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60点属于中型系统了,建议用Q系列PLC,功能强,扩展维护都很方便,若设备分散且可以组建分布式系统,就近安装接线,减少布线量和主电柜的体积

上Q浪费了,FX3U-128MR,再加几个IO扩展模块完全足够。触摸屏推荐威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