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5):
我把CPU固件升级到1.300后,想降级,发现再刷固件后,降不了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这么牛的吗   还能刷机  一般不是有权限的吗   而且刷机软件不是只有三菱那边有吗   简单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楼主wbdx998448于2023-12-05 13:10发表的 有谁知道三菱FX5U固件更新后,还能降级吗? :
我把CPU固件升级到1.300后,想降级,发现再刷固件后,降不了

为什么要降级,有bug吗

网友C:
可以降级,在线/CPU存储器操作/初始化
然后,再刷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降级,在线/CPU存储器操作/初始化
然后,再刷机

升级用sd卡,我用过,降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