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新GX WK2 1.612N 为什么不支持QJ71PB92V 那个版本支持啊
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楼主(2023-12-05):
三菱新GX WK2 1.612N 为什么不支持QJ71PB92V 那个版本支持啊 各位大佬

网友A:
profibus模块?不是gxworks2的问题,你得安装相应的插件,或者他有个单独的软件,也可以。你问下三菱的客服,或者你买模块的供应商,他们会给你软件。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要装英文版的profibus软件

网友C:
安装GX Configurator-DP软件,装好后可以单独打开进行设置,也可以集成到GX works2中,这边和ABB、KUKA机器人通信常用到
求知欲是人的本性,

楼主:
非常感谢666
三菱新GX WK2 1.612N 为什么不支持QJ71PB92V 那个版本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