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5):
可以作为学习的PLC用吗?就是说不用理原有程序,直接下载程序练习用

网友A:
一般格式化可以,

楼主:
有没有高手提供好的方法?

网友B:
连上之后  删除用户?  试下

网友C:
可以用SD卡清空下,或者固件升级下就能好

网友C:
可以用SD卡固件升级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D卡清空下,或者固件升级下就能好

不知怎么搞,先学下视频看看有没介绍

网友D:
在线/删除可编程控制器数据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用户认证的居然要返厂才行,初始化,甚至连刷固件都不行,我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