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杆电位器一般配什么使用?

楼主(2023-12-07):
如图,摇杆电位器就是改变阻值用来控制多轴运动的速度,请问这个东西一般是连接什么部件使用的?
是直接连电机驱动器?还是某种板卡(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给PLC或工控机)?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常用就是模拟量

网友B:
各人觉得,一般配街机打游戏用,其次是玩具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