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掉电问题

楼主(2023-12-07):
大佬们,我这有一台汽车缸盖导管座圈压装的站 用的西门子300 现在只要点回原位 poweron就会掉 没有报警 我把所有功能组回原位屏蔽了且所有东西都在原位 点几下回原位还是会掉 有没有大佬遇见过这种问题 或者给我一个思路

网友A:
很明显啊,你24V短路啦,线路接头短路,在活动的位置,因为你的线拉直了,短路的位置没有碰到一起,一回原点,线弯曲了,它就碰在一起了。检查线路吧,十有八九是线路问题。重点排查运动时有弯曲的部分。

楼主:
可是我全部在原位的时候点也会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全部在原位的时候点也会掉
你把PLC独立供电试试

laneerya

网友B:
检查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