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3-12-08):
请问一下,SMART200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软件里面,PLC,清除。

网友B: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oftware/password/forgot_password/Clear_Password.html
QQ: 2490453455

网友C:
用SD卡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忘记密码了也能改?

网友E(2024-01-17):
引用 网友D:
忘记密码了也能改?
忘记密码同样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