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FX3U配的4AD-ADP温度采集适配器,但是温度采集异常!!!

楼主(2023-12-08):
三菱FX3U配的4AD-ADP温度采集适配器,偶尔会出现量程超上下线的错误报警,而且时两个使用中的通道一起报警!机台上有两台0.75KW的变频器,会不会热电偶探头和温度探头线槽共线槽引起的电流干扰,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嘛!!!谢谢了

网友A:
程序里判断一下 超量程那组算出来的数 不要了,这样行不行
是那个D8268寄存器报警提示,数据是实时显示的,基本上看不到量程溢出的瞬间,应该是闪一下就过去了,主要是报警时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2024-01-14):
三菱的温度模拟量模块确实很容易受干扰,建议单独一个线槽,做好屏蔽。

网友C:
模拟量的接地不要和变频器,电机共地。好像有不少的案例。建议把一个通道的地断开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