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总线步进故障

楼主(2023-12-08):
之前遇到的一个故障分享,总线步进是48V步进120W的开关电源一共有4个步进电机,设备启动的时候步进都能启动,但停止的时候EtherCat伺服会通讯掉线,从最后两个步进那通讯掉线;复位后又都能正常启动;最后排查出是步进增加,开关电源没有更改造成的问题。

网友A:
电源容量选型问题吧!120W带4个步进

网友B:
开关电源换成输出24VDC 10A, 240W。可以搞定。

网友C:
电源太小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