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10的触摸屏求助

楼主(2023-12-08):
三菱GS2110的10寸触摸可以带多少给FX系列的PLC呢?PLC与PLC之间能通过什么通讯呢?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A:
软件里面最多是4个以太网和一个串口

网友B:
你是走网络的还是RS323/RS485,网络的如楼2

网友C:
很简单 你打开works2 3 选择好通信方式 直接看上面的连接有没有这个屏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