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08):
我的TM241CEC24U指示灯情况如下:
1、PWR、RUN灯常亮;
2、I/O灯红色亮起;
3、ETH灯,闪烁三次;
4、CNR.R,常亮;
5、CNR.E,闪烁;
6、其余灯不亮。
连接编程软件,显示如下:

网友A:
用户名和密码,输入admin试试

楼主:
@1楼
试了,不行
其他的,我也试了,比如Administrator、administrator

网友B:
不记得密码就卡刷,重新初始化试试

网友C:
这应该是新到手的吧,你用Somachine连接,必须刷固件;否则用Ecos软件连接

楼主(2024-10-28):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新到手的吧,你用Somachine连接,必须刷固件;否则用Ecos软件连接

USB连接后,软件P设备树以太网显示三角形,"ETH”指示灯闪3次,循环。

网友C:
嗯,设置好IP,编程软件使用以太网连接,红三角图标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设置好IP,编程软件使用以太网连接,红三角图标会消失

关键是插上网线,PLC网口的绿色灯和黄色等都不亮也不闪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插上网线,PLC网口的绿色灯和黄色等都不亮也不闪

网络链接状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