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第一次接通输出

楼主(2023-12-08):
PID指令每次第一次接通无输出(或PLC每次上电),把M8接通断开后再接以后就正常了,怎么回事,用M8000做接通指令也是正常

网友A:
看手册,pid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是提取与赋值所以不会输出,第二个周期正常输出

楼主:
谢谢,明白了要先接通D10这些寄存器后,再接通M8才有效,担搞不明白为何用M8000上电接通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