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埃斯顿机器人点这个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变成下面这个了,怎么弄

楼主(2023-12-09):
点这个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变成下面这个了,怎么弄?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快捷方式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应该是如下图所示,卸载原先的软件下载EstunEditor V1.1.6.1 Setup,重新安装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