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甲方人员介绍设备的电气部分

楼主(2023-12-09):
家人们:如何向甲方人员介绍设备的电气部分,以及甲方人员会提出什么电气问题。如果家人做过这方面经历,希望家人们不吝惜指点一二。

网友A:
这就是一顿饭或者一个红包的事
,如果不行就两顿
下载积分:+2(星星节)

网友B:
首先介绍使用哪些品牌,介绍安全部分,功能部分……

网友C:
看似简单 实则有专业知识 还要有技巧
永远年轻

网友D:
PPT要华丽。

网友E:
看介绍的对象了 ,如果是培训他们生产操作人员的话,基本的开机关机 触摸屏一些常规操作报警处理,工艺参数查看等只要保证你说的机台能开启来就行
如果是培训 他们设备维护人员的话 电气布局软件操作 报警处理比如伺服报警怎么处理 ,位置怎么调 等一般维护人员还是懂一点的
上网冲浪!

网友F:
向他们介绍怎样上传程序就好了,其余的他们都会,不用介绍的。

网友G:
突出友商没有的,或者优于友商的。只能说,不能写。

网友H:
首先你专业知识得扎实,肚子里有货

网友I:
这个要见人下菜碟了: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你可以满嘴跑跑火车。略知一二那种,可以轻描淡写。强调稳定,安全为原则

浪子海风

网友J:
设备控制电路分两种介绍:
一种是安全实用型,优点是电器采用全进口知名品牌安装,多种安全保护机制提高设备使用安全。如隔离电源,漏电保护,浪涌保护,安全继电器,相序保护,过载保护,光栅安全保护,安全门锁,所有电机都带防爆标志,所有电器都通过EC认证,就连启动开关都必须双联延时机制.操作界面分等级控制,每步操作都需要弹窗再次确认操作等.。最大保证人身安全。
另一种是经济实用型:优点是操作简单,容易检修维护,国产元件通用配置,到处都可以买到且价格实惠。
优伤的菊花

网友K:
品牌,功能,安全
命自我立

楼主:
感受到家人的热情了

网友L:
是自动线的话可能涉及到系统网络架构-MES之类的,需要描述,单机就忽略不写好了,原则、规范、标准都是现成的东西,网上搜索国标就好,防静电是特殊要求,不是相关行业也去掉好了。

网友M:
其实也简单,楼主就想像成谈恋爱,对女方那种说好话,藏拙。
相信自我!

网友N:
主要看你宣讲的对象是 采购还是搞设备技术的 侧重点不同

网友O:
精心准备,要齐全,上会时看对象有选择性的讲点即可。

网友P:
主要 介绍其中的精髓和亮点,其它不痛不痒的一句话带过,突出点

网友Q:
酒桌上介绍一下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