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和三菱程序下载后不能通讯

楼主(2023-12-10):
本人新学习,程序如下,下载到触摸屏和plc里后,点击触摸屏,plc没有反应,求大神们教一下,谢谢
下载积分:+1(红警玩家) 太垃圾了吧 触摸屏 plc型 ..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了?
通讯参数怎么设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用的RS422口 触摸屏通讯口选择COM9

网友C:
1口是232,所以,你买的数据线是SC11吗?SC11是三菱通讯线,232转422的
对的就是你图片上的这个线连接的plc和触摸屏

网友D:
接线引脚定义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