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昆仑智能物联触摸屏使用哪个版本打开

楼主(2023-12-10):
昆仑智能物联触摸屏使用哪个版本打开?

网友A:
MCGS PRO编程 这个要看你是用那个编程软件版本写的程序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HMI配置里面没有型号,

网友B:
你用那个版本都可以 建议用高一点的版本 可以兼容更换 选10寸屏就好

楼主:
谢谢啦,我试试